小修g430 不跑码

楼主(2014-05-13):
本来没有坏的 应该是屏线坏了屏幕不亮具体我也不知道,店里学徒做的,我接手的时候症状就是电流0.59
    测试cpu没复位 各大电感电出全,没动过什么  应该出全吗。测量复位没有假负载直接飞线 的,不多做介绍了。

     顺手测了一下网卡22  也没有,看来没cpu复位正常,学徒说做了一下显卡,就算供电好了那就查查时钟吧   一侧始终晶振一头3.3 一头0.然后测了下开启,发现正常,应该时钟坏了,换了一个,发现开机还是那样,没复位,北桥发出复位之前应该受到平台复位,平台之前应该是ec给南桥一个电源好信号,仁宝名字应该是ich_pok  测试为2.8左右,不太正常,        后来一侧发现待机的时候就2.8  这就奇怪了, 这个引脚应该不是bios控制的引脚,后来换了一个ec正常了, 加焊显卡竟然坏了这么多件  真奇怪了 联想G430 LA-4211 JIWA1_A2

网友A:
这种可编程的脚,挂在ec下面的bios是要读取bios正常来配置脚位的

网友:
大神级!高手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编程的脚,挂在ec下面的bios是要读取bios正常来配置脚位的

gpio 引脚是可编程引脚吧

网友:
看不太明白

网友:
应该是带电碰到了什么伤了EC

网友:
   GPIO脚都 是要读BIOS  才工作吧,    请指教

网友:
复位时序很清晰,楼主你就换了一个EC好了吧?  晶振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
高手。。。大师啊,

网友:
是靠EC去读取BIOS的1256脚工作

网友:
加焊显卡,怎么能坏那么多啊、

网友:
这可真不走运

网友B:
GPO是固定输出脚,GPI是固定输入脚,这两个都是EC与生具来的固化程序接口,GPIO是读取bios资料的可编程脚位,所以楼主换EC的思路是对的,不过还是得先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才能换EC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O是固定输出脚,GPI是固定输入脚,这两个都是EC与生具来的固化程序接口,GPIO是读取bios资料的可编程脚位 ...

你qq私信我  大家讨论讨论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