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4-05-13):
今天一大早接了一台联想g470,客户说是不开机.接过机器上电一看,待机0.1几.就给客户说你这机器有短路,然后几句话就把客户打发走了.等客户一走迅速拆机.很快就只剩下一张裸板了,目测了一下没有维修历史.然后就测了一下待机电感没有发现短路.再次上电待机电流还是0.1几,但是这次有意外收获,无意间手碰到了一个MOS管很烫,打开图纸看了一下,是隔离管的第二个管子.果断换之.再交上电,待机正常了.以为此机到此就修复了.但是在装上CPU和内存后,按下开关键电流上到0.08就掉下来了,还以为是某个电压没出来引起的掉电,可是拿起万用表把所有的电感测了一遍,除了集显电压没出来外,其它的电压都出来了.然后就把CPU芯片加焊了一下,无果.然后又把EC加焊了一下(前两天修了一台CQ40的电流上到0.4几掉电,加焊了一下EC就好了)还是故障依旧.到这里就没有思路了.就想把CPU和内存换了试一下,首先换了CPU,还是一样.接下了换内存,拔下内存后在没插内存的时候触发试了一下,电流竟然上到了0.6几,但是把内存插上后上电又是上到0.08几就掉电,反复试了几次都是不插内存电流能上到0.6几而且不掉电,插上内存后就只能上到0.08几就掉电了.不知论坛里的前辈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请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
这是插上内存的电流

这是没装内存时的电流

这是装上内存掉电后的电流

补充内容 (2014-5-14 10:02):
找到问题了,还的是电压不够引起的.我把电压调到19.5就不掉了.但是还没亮机.

补充内容 (2014-5-14 11:04):
刷回原来的BIOS亮机了

网友A: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呢

网友A:
内存槽有没有腐蚀之类的

网友:
有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呢

除了CPU的集显电压没出来,其它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有没有腐蚀之类的

全板都看过了,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集显供电没有,少电压自然掉电了,

网友:
楼主修好未,修好了说下结果

网友:
集显电压是要过了内存才会出来的,按照不过内存的思路才是正道

网友:
祝你好运 !!!!!!

网友B:
lz  内存有没有换过、

网友C:
先刷BIOS试一下     这种故障通常都是BIOS资料错乱引起的

网友:
还是芯片哪个电阻变大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内存有没有换过、

内存和CPU都换了

网友D:
这机难道不是20V才能点亮?很多联想机不到20V死都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BIOS试一下     这种故障通常都是BIOS资料错乱引起的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难道不是20V才能点亮?很多联想机不到20V死都不开机的

这到没试过,明天过去试试

网友:
楼主 现在解决问题没有 上次 换了个兰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