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联想Z460,求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2014-05-13):
前天同行拿来个联想Z460的板子,版号是LA-5751P  REV:1.0的!
上电待机0.18,硬盘灯长亮!明显有短路,但是按开关可以触发,电流0.6-1.3,到1.3不动了!
测各大电感阻值也都正常,第一感觉是外设有短路造成,网卡,卡槽芯片全部下掉,还是一样!
硬盘灯亮,心想应该是南桥引起的,HM55的桥,直接换掉,待机变成0.046了,硬盘灯也不亮了!触发还是和之前一样,到1.3没反映了!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样!
实在没思路了,然后到处摸了下,在南桥正下方有个PU8的三极管很烫,待机不触发的时候就很烫,找了半天这个板子的图纸也找不到,直接把这个管子去掉了,待机又变成0.18,硬盘灯亮了,换了一个,又变回待机0.046,触发后故障都一样!
请大师帮忙分析下,这个待机电流正常吗?
还有这个PU8和硬盘灯亮有什么关系吗?
谁有这个版本的图纸麻烦贡献下哦!论坛都找了,全部是REV:0.3的图纸,淘宝问了也没有!

网友:
开机电流到1.3左右不显示,在这种情况下你 可以上诊断卡观察一下。

网友:
现在待机正常了,0.015,但是触发,还是一个鸟样,到1.3就没反应了!有没有高手啊,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