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VCCRTC对地短路

楼主(2014-05-13):
麻烦有懂的师傅给讲讲啊,刚学这个有些东西不是很懂,机器目前状态时VCCRTC对地阻值只有1.2欧   这样的话一般是什么坏了  EC还是桥    还是我只要顺着VCCRTC向外找就可以了?目前待机电压时1.5伏  待机芯片发烫很严重   这个正常应该是是3。3左右吧?

还有个问题如果笔记本不装EC这个芯片通电的话会不会烧坏什么东西啊?

网友A:
先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B:
首先索尼的RTC供电要接一个比较器的,看看是不是坏了。不装EC理论上是不会坏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和那个没关系吧  我把电源管理芯片拆下来了   但是还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索尼的RTC供电要接一个比较器的,看看是不是坏了。不装EC理论上是不会坏东西。

我晕  也没个图纸  怎么找啊  这个一般什么型号?  能说一下为什么要一个比较器吗?本人菜鸟啊  见笑了

网友:
VCCRTC短路,从图中可以看出,最大可能就是C121坏了。你可以把她换掉试一下。

不装EC不会烧的,放心试验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能分享吗

网友:
VCCRTC对地电阻小,可以烧机 大法看到底是什么坏了。

网友:
3V短路,断开二极管D2再量,如果还短就是后级短了,如果不短就是前级烧了。仔细观察有什么电容之类的有烧过痕迹没有。找不到就用烧机大法来的快点!

网友:
烧鸡吧,谁也不知道哪里短路了,你就烧吧,一烧鸡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烧鸡烧一下。

网友:
上烧鸡大法吧,一烧便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