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n5010换显卡后,外屏正常内屏不显求助

楼主(2014-05-13):
一客户送来一台戴尔15r-n5010,说上次在这边维修过的,才三四个月,现在又不能用了,通电内外花屏,直接拆机,一看是四个月前刚换的主板,怎么会又不亮了,让客户回去等结果,客户走后,把显卡有重新植球,bga还是不行,又定了显卡芯片,换上外屏显,内屏不亮,真是太郁闷了,有哪位仁兄有遇到过类似情况,麻烦指点一二,本人将不甚感谢。

网友:
即然没换之前内屏是可以亮的,换后不亮了,这很有可能显卡芯片没换好,或者这个显卡芯片有问题,需要再换一个。除非是你在换显卡时不小心动到别的小元件了。

网友:
先从屏接口查起,看看哪些个信号没有,再确定是否显卡问题还是外围问题。

网友:
明天我就先查屏接口,多谢两位的指点

网友:
3楼正解,老夫也是这个意思!   友情提醒一下:是不显还是暗,看清楚了。。。。

网友:
是不显示,不是暗屏

网友:
查查屏接口有无 19v  3.3v

网友:
直接再换一个显卡芯片,即可

网友:
测屏的工作条件

网友:
N5010 有外屏内屏吗 不就一个屏吗

网友:
lz会不会是缺电压啊啊

网友:
搞好了,是显卡没有焊好,重做一下显卡,居然可以亮了,谢谢各位同仁,朋友的无私解答。

网友:
外屏就是外接显示器

网友:
正准备叫你查屏接口的,重做显卡居然好了,BGA还要多练练啊

网友:
呵呵,BGA 还是难搞呀。。。。

网友:
我这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机器,一样的现象,显卡植球了还是不行,是不是需要换一个啊?

网友:
显卡芯片没换好,或者这个显卡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