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75显示51。。。

楼主(2014-05-13):
看列表是测试1M以上的存储器,啥意思呢。。。。
技嘉

网友:
内存、BIOS、显卡、北桥、都有可能。

网友:
什么情况!大神们多指教!

网友:
上图,来点真像。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判断内存电压管理芯片是否损坏,238脚电压是否有3.3V。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主供电1.5V,基准供电0.75V。若不正常,检查内存电压管理芯片是否损坏,测量238脚电压是否有3.3V,若没有,检查相关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