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52开机报错

楼主(2014-05-13):
开机报PCI错误,外设我都拆了,一样报错,求助怎么下手。

网友:
果断刷BIOS,不行换南桥。

网友:
F1按了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F1出来F2和F12,可以进BIOS

网友:
还是先刷bis

网友:
不用想了,刷BIOS吧

网友:
想问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同感先搞BIOS吧.

网友:
放电,刷刷!试一下!

网友:
刷BIOS一样的,确定主板的问题。

网友:
刷BIOS不行    如果是INTEL的就干南桥   如果是AMD的就干 北桥

网友:
前天刚搞了一台DELL的PCI报错的我的是AMD的就干北桥

网友:
我手上有一款一样的机器  之前不显示  修好显卡之后现在进系统屏幕上有很长的拖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无线网卡换的试试没有?

网友(2014-06-16):
拆了触摸板芯片好了 ,还是PCI的设备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或换一个BIOS吧

网友:
换主板 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