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保护隔离曲折维修和ISL6251分析

楼主(2014-05-13):
      5.12日晴上午忙了一上午,中午吃过饭 领导说同行一个哥们送来一台神州优雅本让我看看,领导说本子他测试过,好像是适配器口松了。。案子上找到这本子第一眼感觉这本真抗磕。 这本子坏的太严重,屏和本子都要离体了。。还脏。。想象不到的脏。。。我说领导你确定他修吗? 领导确认后通电测试。一看没待机,拆吧。一边拆一边想什么人能把本子用这样呢? 哎:迅维宿管长说一句鸟大了什么样林子都能遇到。。把本子拆出来。。这灰 还有进水痕迹。。如图:
      经过气泵一阵吹 总算是敢下手了。看了版号找了图纸QL8。直接测量PQ41发现D级有19V正常S级和G级无电压。
看了一眼场管导通条件,NPN管子。1、G级要大于S级4.5V以上才能完全导通。2、G要为高电平。首先+VH28要有28V电压,其次ACOK#要为低电平使PQ3截止,28V不能接地。废话不多说直接找到充电芯片。看了下充电芯片ISL6251,直接测量24脚发现短路了。又测了一下公共点65欧,有问题。又测了各大电感。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公共点不对就烧呗 ,电流调小,电压调低点烧。经过烧鸡发现确定为ISL6251短路(发烫)。既然短了换掉 经过翻箱倒柜找到一个6251换之。测量公共点阻值正常了。上电,还是没过保护隔离。测量ACOK#为低正常,+VH28没电压。查+VH28发现目标如图
      这个升压芯片工作很简单就不介绍了。测量1脚VIN 0V,不对,查+VAD_1.发现目标。 测量PD11  ,2脚有19V电压,1脚 0V。断电,用万用表测量两脚为无穷大,换之。换上之后测量1脚正常19V。把镜头转到28V芯片。发现PU3 1脚为1.2V了。还是不正常 测量PR59 发现靠近芯片1脚的为1.2V,另外一端正常。看了下电阻是22欧直接飞线。飞好以后测量1脚为19V正常了,8脚输出28V。直接测量公共点19V正常,测量3  5V待机出来了。。哈哈高兴问题解决一个多小时还行。。找来开关一按。你妹的不触发。。我去这是为什么。不管了 直接到EC。测量EC待机条件,67脚供电3.3V正常,复位37脚3.3V正常,适配器检测脚86脚ACIN为0V。
你妈的看来问题还是出现在保护隔离呀。。还要掉头返回到6251。在网上找来6251芯片手册看了一下。这个芯片满足2个条件就会输出ACOK#低电平,1、DCIN要为19V,芯片内部通过一个芯片,1脚就会输出VDD 5V线性电压。2、ACSET通过19V分压得到个2V左右的电压和芯片内部比较器1.26V比较。
如果ACSET大于1.26V芯片内部开漏输出低电平。得到以上信息就开始测量吧。
首先24脚DCIN测量为1.5V,在测量1脚VDD为1.05V。看来问题还是出在这里了。24脚DCIN不正常先测量PR181发现电容这端为1.5V,另外一端为19V正常。看了一下为10欧电阻,没事直接在电阻两端飞线。飞好后测量电阻两端都为1.5V了。我晕,,没办法了 直接把ISL6251 拆掉, 在把充电上管拆掉。在测量24脚DCIN。发现开始有19V 一点一点降,HOHO 不怕咱有示波器把示波器打开,测量24脚开始19V正常一点一点往下掉,不对。后来打了一下PC71阻值正常啊。不想了直接在废板上拆了一个差不多电容加到上边,又用示波器测量24脚正常了不掉了。又把ISL6251装上。通电后测量你妈呀还是1.5V 疯了。。直接又找了个6251装上测量还是1.5V。。冷静一定要冷静。看了一下时间 快下班了,正好没思路放松放松明天搞。。第二天早上来了 板子拿出来继续搞。本来打算拆件在弄了。后来灵机一动不行。我在飞一根线,这次从PD13 2脚飞到PC71电容上。飞好后测量24脚为19V正常。1脚VDD为5V了哈哈正常。在测量PQ9 一脚为5V ,二脚ACOK#为低电平,3脚ACOK为5V。ACOK经过PR85和PR84接地分压得到3V电压加到EC86脚ACIN(适配器检测脚)。 装好了再给大家看看图这本子弄的。。 上电电流一路上扬,接屏亮机了。  其实这里说的很详细 怕一些新手看不懂。。老手别怪。。 。新手看不懂多分析分析。。。觉得还可以给加点分。。 。

网友:
`沙发要坐起   加分了   适合新手

网友:
适合我们这些小白!

网友:
讲的详细加分

网友:
为什么飞过去之后就没被拉低呢?电容正常,芯片也正常,~~~

网友A:
这本子修起来,还要换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子修起来,还要换壳吗?

不换了 都拿走了 。。不知道什么人 。。。我都怕翻盖 屏坏了。。

网友:
很详细,又学到很多经验

网友:
向楼主学习,其实我也飞过线,,不知道是不是飞的电压太高,一插电直接冒烟。

网友:
楼主这样修,一天修几台啊

网友:
也有一台神州的保护隔离不过,还没修出来呢,看到楼主的帖子有很大帮助,今天就试试看能不能修出来。

网友(2017-09-04):
对于小白,有些地方,还得仔细品品。

网友:
师傅,我看到你写了一篇帖子,“神州优雅保护隔离曲折维修和ISL6251分析”对我十分有帮助,我这有一台HP CQ61的本子,也是ISL6251 AHAZ的,我这个本子开机电源灯亮一秒后熄灭,直流电源显示8,ISLISL6251 24脚有17.8V,1脚5V,2脚1.9v,测主板上的大电感,旁边偶两个八脚芯片的,电感对地短路,在测八脚芯片,也有一些短路,但测着测着,就有阻值了,在测电感也有对地730多,不知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请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