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4-05-13):
接同行一台ACER E1-471G,拆电池 插上稳压电源,待机正常,按开关没反应。
拆下来,看一了一下,发现BIOS有少处进水痕迹,键盘处也有,首先用洗板水清先进液地方,测待机 3V 5V正常,那就从进水BIOS开始搞起,机器有两个BIOS ,其中一个是EC-BIOS参与开机。就先搞它吧。首先测试供电脚8脚VDD,发现0V,接着查找它的来源 ,+3V_PCH_ME是 +3V_S5通过 R319转换为3V_PCH_ME ,测量+3V_S5电压3.3V正常,测量R319 阻值无穷大,再料板找一个换上!电压出来,按开关触发,接屏亮了!最后付上图纸 宏基E1-471G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A:
R319不是有个@标志吗?板上有这个件吗?

网友(点评):
很多时候要根据实物,不能全看图纸

网友B:
现在的笔记本板有2个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19不是有个@标志吗?板上有这个件吗?

是个O欧电阻

网友:
思路不错。这么晚来还要来逛论坛就是想早日成大师级别人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笔记本板有2个BIOS的?、

没懂你的意思。。。。 你没见过2个BIOS的笔记本主板吗。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机子ASUS K550D的笔记本,有待机 3V  5V都正常,就是不触发,是不是要刷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19不是有个@标志吗?板上有这个件吗?

有*的才是没有的 各个厂家的代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电阻就是容易挂掉

网友:
有*的才是没有的 各个厂家的代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
原来是bios没有供电

网友:
E1-471g的+3V_S5电压不按开机键是不会发出的。楼主怎么在待机下就能测到这个电压没有??

网友(2014-07-31):
我同样的机器,待机+3V_S5就有1.5V,,触发后开机3.0V,奇怪了。刷了BIOS。ECbios的型号看不清楚。刷WINBOND的会提示错误。

网友:
那就从进水BIOS开始搞起,机器有两个BIOS ,其中一个是EC-BIOS参

网友:
电池 故障也很多

网友:
以上情况都有可能,维修时注意检查

网友:
呵呵真快钱赚到手了

网友:
细微处见真知啊。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

o0飝兲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夏天进水的机器多啊

网友:
呵呵 后继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思路清晰、干他神速!学习l!

网友(2014-09-04):
lz你是在写小说吧?
2个BIOS都是给PCH服务的咱也不说了
知道S5是什么意思吗?还测试无电压,能有电压就鬼了,那是触发后才由+3VPCU转换来的,开关没按,你来个测量+5v_s5正常,也是厉害

网友:
图纸正好有用

网友:
轻微进水的机器还是好修

网友:
第八脚根本就没电压的,这个要开机才有的!待机是还没转换的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啊

网友:
简单的一句话就把机子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