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服务器多年后出现the system has halted的讨论

楼主(2014-05-13):
表现如上图
基本上情况就是
服务器主板  用的年代多了
要么 开机 什么都不动  不到几秒就如图蓝屏
要么 打开个网页  就如图蓝屏

起初怀疑网卡问题
因为当初我有一块技嘉5YASV主板返修后出现上图情况
有个网卡不好用测试不通过
我以为是网卡问题
返修郑州  网卡好了
但是还会出现上图蓝屏问题
但是不那么经常了
放置一断时间后
好像不蓝屏了
但是上机连续工作一天后
重启又蓝屏了
而且偶尔进系统后发现
还会出现鼠标失灵的问题

这个问题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
因为我不懂维修
但是能排除别的硬件的问题
也不要说内存不兼容,因为把4条内存 换到同型号主板上 就用的好好的
也不要说系统,硬盘,电源什么什么的
总之就是在会如图蓝屏的主板上就老蓝屏,不定时

至于百度上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
靠谱的说法
我也找个一个图

另外一种靠谱的说法
就是本论坛以前讨论过的
说内存附近的电容老化 滤波不好
也值得考虑

但是当事人的说法
围观者都不相信
围观者因为没有碰到一样的问题
所以都是猜疑
这就是最终问题没有解决的原因

本论坛是个技术论坛
我希望大家好好讨论一下

有高手想研究
我可以把主板快递过去
给高手研究

网友:
本论坛以前讨论的老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0568-1-1.html

网友:
这样的主板就直接换一个呗!维修起来应该相当难,而且多半是那路供电不正常,用示波器先每个供电查一下也
是一种思路

网友(点评):
目前这种775服务器主板淘宝也就100元,喜欢折腾可以自己查下电路,不喜欢折腾就直接报废,再买个2手的一样的

网友:
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木有爆掉的。对于服务器不怎么懂,。,,

网友(点评):
没有 外观上完全发现不出来

网友:
由于另外一块5YASV  开机不花屏 使用一断时间后花屏
我发现用风扇吹着显存颗粒和Z9集显
貌似就可以减少花屏的概率

所以目前蓝屏的这块主板
我就有了一点点思路
就是不装主板集显驱动
已经测试半天
目前没事  不蓝屏不死机了

你可以不装集显驱动
或者降低BIOS到F2,也装不上集显驱动

等我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