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主板进水修复

楼主(2014-05-13):
接到一台G470进水的机器,客户说进水有两天了,用电吹风吹过,用了一天就之后就再也不开机了

拿到手,先拆机,键盘刚拆掉,一堆白色的液体,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不知道是奶茶,还是牛奶,真恶心,把主板拆开后发现进水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先清理了下,然后烘干, 过了一会,把板子拿出来讲腐蚀的地方都处理了下,还好不是水,腐蚀的没想象那么严重

过了好一会 清理完了,上可调电源,插上就0.2几了,摸桥还有点温度 ,但是按开机键能上电,能亮,判断应该是什么不该出来的电压出来了,先测下大电感,测到PL801 有电压,不该出来的你出来干嘛,找到PU801 量了下1脚EN脚,有3.3V

依次往下查,查到EN脚是3VS过来的  ,3VS是3VALW通过U39转换过来的

没开机U39怎么会导通呢,接着往下看,看到U39控制脚是Q111控制的 Q111又是SUSP信号控制的,实测SUSP无电压

追查SUSP,发现主板U38旁边有一个测量的锡点发黑,用镊子刮了下,一刮,一片都掉下来了,哈哈,果断刀片刮下,飞上线,  插上电源,待机正常了,开机。。。。亮机一切OK

(此机修复没什么技术,一步一步慢慢来而已,高手勿喷)

网友:
时序很重要!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仁宝的主板 19V 测试点容易氧化 断线  电压高 电流大所以19V 的地方氧化最严重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楼主问一下怎么才能知道电压是不是改出来?还是不该出来?

网友A:
“。。。。了好一会 清理完了,上可调电源,插上就0.2几了,摸桥还有点温度 ,但是按开机键能上电,能亮,判断应该是什么不该出来的电压出来了,”——————换是我,多试几次都能亮机早装起来测机了。。。

网友B:
这机器报价的时候你可以比一般的要高,因为你可以和客户说:哎,进水到时候就拿来处理维修的话不会坏那么多,也很好修,你看,你自己吹吹然后还通电开机,什么什么芯片坏了,多少多少大洋,成本也高啊,没有办法。。。。

呵呵三哥的经济头脑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4-07-11):
同意。。。

网友(2014-05-13):
楼主思路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了好一会 清理完了,上可调电源,插上就0.2几了,摸桥还有点温度 ,但是按开机键能上电,能亮, ...

我两个是一样的维修级别,还要多像楼主学习哟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两个是一样的维修级别,还要多像楼主学习哟1

我就是猴急一点一般,哈哈

网友:
不错。时序狠重要

网友:
会看图纸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报价的时候你可以比一般的要高,因为你可以和客户说:哎,进水到时候就拿来处理维修的话不会坏那么多 ...

像这样的机器你一般收多少?同行客户收多少?直接客户收多少?

网友:
这系列机器进水的主板断线的很多很多

网友:
楼主 真好像是金子啊

网友:
你那个是什么电压先出来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 能修好就是高手

网友:
说好的追查SUSP呢,U38是焊盘掉了吗

网友:
锡点黑了 刮掉 重新焊上有什么用吗

网友:
唉,有图纸。会看图纸真是事半功倍!

网友:
高手哇!修机投入呀呵呵

网友:
有些时序 比较难查

网友:
这机子进水都是这毛病。我也遇见过。容易板子断线也

网友:
楼主谦虚,这个很有水平

网友:
进水这么厉害,都快要发虫了,幸亏楼主修的及时,呵呵

网友:
不错   很好     很清醒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我是新手  看不懂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

网友:
很细心。能继续详细把susp追查讲下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看着看着我没思路了呢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进水的都是这个故障,不过经验是宝贵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进水不好修,进太多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PJ801鞋成PL801了。
楼主是怎么判断PJ801没听指挥工作了。

网友:
真厉害 关键是上电时序 还是掌握不好 楼主大大怎么报价呢

网友:
我也有个G470进水的,时显时不显

网友:
做维修几年了,老手了?

网友:
这板都能修?

网友:
楼主真够细心的啊

网友:
细心是维修的基本

网友:
学习一下,积累点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 很细心

网友:
进水,就是要求细心。很小的点都很重要。LZ修的不错啊

网友:
描述很不错,这样的机子一般我就不修了  太费时间

网友:
进水机报贵点,比较耗时间

网友:
卤煮要有始有终啊,U38的图呢?SUSP和U38的关系啊 ?不要虎头蛇尾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