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主板的短路?

楼主(2014-05-13):
我是一个刚接触维修行业的新手,对很多知识都不是很懂,希望大家多帮下忙.
zhy123
数字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接测试点。

网友:
有没有各种元器件的具体测量方法。拆下测跟在主板上测好坏又是如何操作。

网友:
对地阻值为零就是绝对短路

网友(2014-12-20):
查各个供电对地电阻呀。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元件输入输出端对地阻值为零就短路

网友:
正反向阻值都小就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