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1p1t 超小全集成的 无法开机电流跳变到0。46V,请高手指点下是什么问...

楼主(2014-05-13):
无法开机电流跳变到0。46左右不动了,也不掉电(待机电流为0.02V,开机电流0-0.28-0.46跳变,按开关4S可以关机),请高手指点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适配器是10.5V  1.9A

网友:
是不是不过CPU? 量了几个电感 都有供电。。

网友A:
集成度太高,就加焊把,,,

网友B:
跳了几次。要写一下才好回答。

网友:
拔插下内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了几次。要写一下才好回答。

开机电流0-0.28-0.46 就一次就停在那里了

网友:
内存是BGA在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度太高,就加焊把,,,

全部都加焊 CPU 桥 内存 这样搞会不会搞得更加残?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啊

网友C:
这个板子没得修的吧,直接换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没得修的吧,直接换班吧

为什么呢?没有板换呢

网友:
刷bios.或加焊桥

网友:
BIOS 难找呀。。谁有 提供一个 谢谢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