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进入系统后蓝屏

楼主(2014-05-13):
     提示srtspl64.sys,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重装系统吧, 要么你换个版本的系统, 先扫描硬盘和内存

网友:
蓝屏重装系统或者进安全模式正常的都是驱动有冲突,重装还蓝屏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只有两个原因,内存跟硬盘,再往题跑的话,跟电池也有关系,那都很少遇到

网友:
闹人啊,换系统来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