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213 一直初始化

楼主(2014-05-13):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机器Hp1213 开机一直初始化 换硒鼓也是不行 在网上搜了一些方法还是不可以 说是主板的问题 有没有修好过的
主板

网友:
可能是电源主板坏了,故障现象:开机后无动作,主机一直处于Initialization显示状态。

网友:
是主板坏了 不知道主板哪里坏了 想修一下

网友:
找块好的主板换上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