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ECS G31T-M9 不开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4-05-13):
近日仓库翻出一台老机,用气枪吹去灰尘后,通电测试,只见电源里面噼里啪啦的跟放烟花一样。立即拔去电源线。
后来换上新电源,插上诊断卡,3.3V待机灯亮,短接主板开机插针,不触发,后来用万用表针触到南桥边上的晶振时,主机触发上电,复位灯常亮,诊断卡显示4条杠不跑码。短接主板上开机插针,不能关机。短接主板上复位插针,诊断卡上复位灯无反应,用万用表测量ICS9LPRS437AFLFS第52脚,有高低压的跳变。
刚学主板维修这块,看了很多视频,还是不懂。请问这块板子的查找故障的思路方向。谢谢。

网友:
先换谐振电容,在换晶振,不行在干南桥。。

同意二楼

网友A:
短路了  打ATX接口对地阻值

网友:
电压和时钟都正常吗

网友:
插上电源线,主板上开机排针和复位排针都有3.3V电压,X3晶振两脚,一脚0.08V,另外一脚0.18V,
可是本菜鸟非常奇怪的是,第八脚灰色线,ATXPOK,我怎么测量都没有5V的电压!最多万用表显示0.01V,
可是我可以肯定的是电源是好的,我换到其他机器上试验过了。请大家帮帮我,接下来怎么搞?

网友:
ATXPOK脚是否短路拉低????

网友:
这块板子我发到X宝上让人家看过了,说桥坏了,我叫他寄回来。看了下,时钟芯片被调换了,短接开机排针的话,芯片非常烫手。换了个14.318的晶振,也不知道好坏。跟买家交涉,说我原来的时钟芯片就是坏的。可是我原来开机时钟芯片不会烫手啊?
我想实现一个愿望,让这块板子成为我人生修好的第一块板子。就算最后确认南桥坏了,我也认了。请大家指导指导我。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  打ATX接口对地阻值

ATX的8脚对地阻值,有6.87KΩ

网友:
你换下32.768晶振和谐振电容试一下啊。再测一下灰线的对地阻值看是否短路了。

网友:
数据来了。

网友:
PCI-124阻值卡,+12,-12.3.3V,5V正常,复位和时钟没有。
32位数据线连接到南桥阻值全部只有1300欧。

网友B:
可测PCI的A15看是否有3.3V左右的电压,A14(A13)是否有0.1---0.5V的电压,B16是否有1.5左右的电压,检测灰线到IO的线路,看灰线下拉电阻是否有短路。对A14打值,看是否短路。

网友:
换桥吧!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测PCI的A15看是否有3.3V左右的电压,A14(A13)是否有0.1---0.5V的电压,B16是否有1.5左右的电压,检测灰线 ...

A15脚电压无

A14脚电压3.3V

A14对地阻值,不插电源测量196欧,插上电源,对地阻值无穷大1

网友:
能确定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不能确定是桥坏,如果你是亮机测量的话,33M肯定没有起振,14.318的晶振也没有工作,可先换14.318的晶振(包括起振电容),如果时钟芯片发烫把时钟芯片业换掉。再测量看是否有电压(如果有示波器,最好用示波器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