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 mx se plus

楼主(2014-05-14):
求助华硕m2n mx se plus板  me1117输入端无电压,测连接输入端电阻前面的三极管A004不导通,不知道这是只什么管子,网上无资料,请高手们帮我看看

网友A:
没搞明白你想知道什么,1117是个三端稳压器,在这个板子上,你是不是说的声卡上面的那个呀?它一头是+12v,一头是声卡的供电5V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你想知道什么,1117是个三端稳压器,在这个板子上,你是不是说的声卡上面的那个呀?它一头是+12v, ...

多谢留言,我以为是输入5v输出3.3v呢,后来强加电有正常5v输出,这个旧板的南桥坏了不开机,后来用了个有毛病的电源试板,又把声卡给烧了,当时测紫线电压达到8v,另一块也是用那个有毛病的电源试机,又把i/o给烧了,现在倒是电源修好了,声卡和i/o都到了,剩南桥没法做了

网友:
多谢留言,我以为是输入5v输出3.3v呢,后来强加电有正常5v输出,这个旧板的南桥坏了不开机,后来用了个有毛病的电源试板,又把声卡给烧了,当时测紫线电压达到8v,另一块也是用那个有毛病的电源试机,又把i/o给烧了,现在倒是电源修好了,声卡和i/o都到了,剩南桥没法做了
1117是个三端稳压器,

网友B:
各位师傅,这块板南桥我取下了,确实南桥坏,但现在问题是有几个靠近3.3v电源的点掉了几个,需要点位图看看到底哪几个是连电源的,求图,有的发给我吧

网友:
谁有图发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师傅,这块板南桥我取下了,确实南桥坏,但现在问题是有几个靠近3.3v电源的点掉了几个,需要点位图看看 ...

看看有没有线路的, 有可以是接地的。不用补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