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onda NF520A复位跳变,不过内存开机显D8/D5/D1

楼主(2014-05-14):
ONDA  NF520A复位电压跳变,开机D8/D5/D1
  今天下午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把一块ONDA NF520A修出来了,现在写出来给大家分享,故障是复位电压会跳,开机诊断卡上出来是D8/D5/D1,换不同的内存槽就不同的代码。
                                 刚开始以为是内存不过,于是换了另一条,把内存槽顺带刮了一下,结果故障没多大变化,没法,只好按时序走吧,首先测各大供电,没问题,供电没问题再测量时钟,PCI B15有1.62V电压,PCIE槽A13/A14分别有0.38,0.46的电压;到此表明,主板33M,100M的时钟也正常了,再测PCI  B16有3.3V电压,但是不稳定,3.3v-2.98V-3.1-2.75,不停的循环的跳,看来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复位跳变,上假负载测CPU复位也是这样一直的跳变。

因为遇到太多这样的板了,此前一直没有解决今天又来一块,看来迟早得解决,晚解决不如早点干出来,说干就干,老板拿来的板也放在一边不管了反正也不着急的,由于ONDA的没图纸,想把它干出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整理了一下思路,把引起复位跳变的原因分为个,一.就是桥的不良导致发出来的信号不稳定;二.就是两个PG的电路进桥的过程中出现问题。
从第一个原因入手,这块板是单桥的,测了一下桥边上的晶振,电压正常,再测COMS电池,3.1V,也正常,这桥是NV的桥了,NV的桥大多会爱虚焊,既然这样,它桥在BGA上泡一下高温澡吧,完了后上电测试,看看有没有结果,结果还是一成不变。好吧,转别的思路吧,从第二个原因下手吧,一般复位信号进入南桥的元件应该在南桥的南桥周边。一阵猛戳,呵呵,果然有发现,发现有个三极管不正常,一碰主板就掉电,量了一下三个脚的电压,其一碰就掉电的脚,电压也是在跳,这脚是进南桥的,打了一下它的阻值,发现不正常,果断的换之,

呵呵,有效果了,复位电压稳定了,不再像刚开始那样跳个不停了,上假负载测CPU复位也正常了,但是此时诊断卡的代码还是和刚开始时没变化,复位稳定了,D8应该不过内存,换了个CPU试试,故障依旧,那刷个BIOS看看吧,一次两次,换了几个版本同样没变化,休息一会吧,前面折腾也两三个小时了,出店门口点了一根烟,抽烟的同时,脑子还在不停的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回到坐位,老板和我讲了一句,它说,这块板的内存是由CPU管理的,试一下从CPU方面下手吧,下手前,我把内存的各条件也查了一次,VCC ,SPD,REF,SMBUS,一般正常,既然由CPU管理,那CPU我也换过,那会不会出现CPU座的问题,此前还从没试过加焊它,那今天来爽一吧,说干就干,把CPU座固定架卸了,把座子上的白色套也卸了,
把它放上了BGA,加完之后,满怀希望的进行上电测试,结果,希望有多大,失望也会有多大,综上,桥也干了,CPU也干了,内存也换过,BIOS也刷了,还有什么没动过啊,此前在迅维论坛上看来,内存不过也可能是由于IO引起的,IO型号是w83627EHG,好吧,换它试试吧,折腾几个小时了心疲力尽了,也不报什么希望了,

失败后才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这话一点了不假,折腾了一下午的我终于在换了IO之后顺利跑码了。

在跑码完成显示的瞬间,高兴了喊了出来。呵呵,有点夸张了,因为此前碰到的好多块类似跳变的板没能解决,心里一直压着,今天终于可以扳回一局。
至此修复位完毕,前后折腾了四五个小时,晚上回来又写了两三个小时的贴给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多加点鼓励分啊,工作一天也累了,写贴也不容易。呵呵~~

补充内容 (2014-5-20 21:28):
PCI B15有1.62V电压,再测PCI  B16有3.3V电压,但是不稳定,,上面这段话,有点小错误,应该是A15有3.3V,B16有1.62V,由于写贴时间长,加白天修机较累,所以没检查,给大家看贴造成一定的误解,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
主板虽然不值钱,但技术可贵,请问楼主这个三极管大概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跑码也有IO有关系,可惜没有分分IO信号,

网友(点评):
这路算是跑乱码了。。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多分析,多参考,十成把握再动手。

网友:
看楼主辛苦了几个小时。顶一把。同时我也有收获。

网友A:
技术加耐心,多数故障都可以排除,佩服楼主。可惜我没有那技术,慢慢学习中。

网友:
付出总是有回报的,继续努力。

网友:
谢楼主分享,如果手里还有这样情况的板,楼主就只换个IO试试,会不会就好了呢?

网友:
LZ很有成功感吧,哈哈,原来是IO的问题……辛苦了

网友:
精神可嘉,如何修过半年主板这个问题要不到20分钟就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说出了实话,主板这东西,就是不懂啥原理,实用流的师傅秒板也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是我根本不会想到是IO的问题来的,都把板子换了个遍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咱们也学到了经验!

网友B:
从跑码看明显是IO有问题,有的还循环跳变。

网友:
谁能解释一下内存不过,怎么跟io有关系

网友(点评):
系统管理总线在一起

网友:
解决问题才是重要的

网友:
主题 56

帖子 7

会员等级:小小白

小小白, 积分 7, 距离下一级还需 3 积分
发消息.
发表于 2014-5-14 08:21 | 只看该作者 技术加耐心,多数故障都可以排除,佩服楼主。可惜我没有那技术,慢慢学习中。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CPU座子怎么拆下来的,我从啦没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CPU座子怎么拆下来的,我从啦没拆过

像加桥这样,一样可以取下来啊,我没有取下来,只是加焊而已

网友:
不得不佩服,一般是桥,好少换IO搞定的

网友D:
跑DI。书上不是写了么,一般是档IO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跑DI。书上不是写了么,一般是档IO啊。。

等你修多了,什么都会觉得有可能

网友:
正在学习台式机,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你修多了,什么都会觉得有可能

哈哈,好一句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F:
看帖感觉像两个问题,一个是复位跳变,一个是不过内存,在换了南桥旁边的三极管后复位正常,在更换IO后正常跑码。实例值得参考学习,但南桥旁这个是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Io哪个引脚的信号引起不过内存,都没有比较清晰的思路,或许这就是没有电路图的缺陷吧,评经验能找到故障和问题,但没有更深入的知识分析。对楼主的经验和维修思路起敬,能做到这样已经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帖感觉像两个问题,一个是复位跳变,一个是不过内存,在换了南桥旁边的三极管后复位正常,在更换IO后正常 ...

我理解,这也是我贴中没有写出来的一点不足,因为还得修板子,没时间去慢慢分析,回来晚上马上写贴,几个小时的,太累了,以后我也希望写得更清楚点,好让大家看得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理解,这也是我贴中没有写出来的一点不足,因为还得修板子,没时间去慢慢分析,回来晚上马上写贴,几个 ...

呵呵,不是明白不明白,是没有图纸,大家都没有办法去判定什么样的信号出了故障,你能分析成这样的思路,已很不错了!对你肯定!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看来得好好学习下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
要么就是IO引起SMBUS总线不正常要么就是IO返回的数据有错误,其他的我实在想不到什么问题引起的了,之前也修修到一些板子也是换IO才正常跑码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谢谢讯维这信息平台,给于我们这个平台啊!

网友:
这个检测卡不能全信。  看看就好 有个大概了解。

网友:
呵呵~~~前面那个复位跳变修起来切实有技术的顺藤摸瓜不错哦~~~。后面那个换IO是楼主没招了吧~~呵呵~~抱着试试的心态做的吧~~修好就行啊~~~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G:
更正一下楼主的错误,PCIB16是时钟,PCIA15才是复位

网友:
楼主,请解释一下“供电没问题再测量时钟,PCI B15有1.62V电压,PCIE槽A13/A14分别有0.38,0.46的电压;到此表明,主板33M,100M的时钟也正常了,再测PCI  B16有3.3V电压,但是不稳定,3.3v-2.98V-3.1-2.75,不停的循环的跳”这段,1.6V左右的时钟应该是在B16脚才对啊,而且你后面的B16脚的3.3V是什么电压?
我是小白,有点不理解,请解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更正一下楼主的错误,PCIB16是时钟,PCIA15才是复位

对,写得比较晚,所以一下没有得新看一下,是错误,大家知道就好了,反正我只是把我做得分享出来,写得哪里有好,可以多指教

网友:
有没有主板测试点的文档啊,求

网友:
学习下精神,知道下这种情况。

网友:
都有可能  只是你的运气不好   要我先换io试试

网友:
楼主修板子 一切靠蒙呀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多分析,多参考

网友:
维修耐性贼重要 学习了

网友H:
我有块昂达NV单桥775的板子,供电正常,有PCI复位,就是没有CPU复位,复位电压有,就是不被拉低,我宣布为桥坏,也不知正确与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块昂达NV单桥775的板子,供电正常,有PCI复位,就是没有CPU复位,复位电压有,就是不被拉低,我宣布为 ...

单桥有些是由桥发IO ,再由IO转发各设备复位,有些就是由桥全发复位,所以你得先弄清楚是哪种情况

我换过IO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跑码看明显是IO有问题,有的还循环跳变。

这个咋个看

网友:
好吧!实地出去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修了几个小时,冲这劲赞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  很好的经验  顶一个

网友:
嗯,努力才有结果

网友:
IO问题。我以后先换IO再说

网友:
当内存怎么和IO联系上了呢? 这意味着什么呢
?颠覆老师所教吗?

网友:
i/o也会引起内存不过?

网友:
看代码。我只能想到是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折腾劲非常值得学习 我这市场有时主板太多好多疑难杂症都没时间去折腾

我这边也是没时间啊,不过一次两次没关系,遇得多了,没办法,总得去搞出来,不然心里不安,好在我老板好说话,我折腾他没说什么,因为他也解决 不出来,我只能自己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加耐心,多数故障都可以排除,佩服楼主。可惜我没有那技术,慢慢学习中。

加油,慢慢来,修多了并且自己 多总结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强 有耐心 值得学习

网友:
每次看精华帖都能学到不少,

网友:
经验学习当中

网友:
我的MSI也有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J:
我也试过,把IO复位脚翘起,诊断卡复位就不闪了,也是换IO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我也试过,把IO复位脚翘起,诊断卡复位就不闪了,也是换IO好了

这招好啊,我是第一次,走了挺多弯路的,下次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招好啊,我是第一次,走了挺多弯路的,下次知道了

可可,故障千变万化,没什么好招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跑这码的基本都IO出问题的。。

网友:
d5重启,重启一般就是复位有问题,确认是主板问题后刷BIOS,换io

网友:
楼主的技术太牛了

网友:
如果是经验丰富着、 10分钟就能搞好这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