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的硬件监控芯片损坏会导致主板不触发吗?

楼主(2014-05-14):
搞到一坏张主板,开机不触发,强制开机后CPU风扇不转动,供电都没有,该主板上有硬件监控芯片,会和他有关系吗?

网友:
我也是新人,,,,不好不要打我          先看电源好坏,在贡电芯片,

网友:
强上电都上不了,说明保护了。还是先打值吧。

网友:
还是按照上电流程来查查吧

网友:
这块板子好修的

网友:
都摸摸,看看哪里发烫

网友:
还是按照不触发的条件修吧 绿线到IO等

网友:
不插4PIN看能不能触发,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难道你说的是IO,你看看用的是什么型号的IO

网友:
有监控芯片的话不好搞,需要查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