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相SL400背光(LED)不亮,液晶屏有暗图!

楼主(2014-05-14):
测LED背光板输入端VCC、ON/OFF、ADJ均无电压,液晶屏有暗光图像,外接显示器正常,说明主要是背光板末得电工作,主板还没拆, 请高手指点一下,此现象容易修吗?价格高了用户就不修了!

补充内容 (2014-5-16 09:04):
已修复,竟然是主板上的背光座拆头掉了,引发原因是屏轴断后造成的!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主板保险烧了,还有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是不是松了

网友:
烧保险、电容短路    这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好修 你先确认问题 报价就可以了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主板保险烧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这是SL400的通病 20V屏供电滤波电容耐压不够导致的电容击穿短路烧保险

网友:
这就是所说 暗屏故障,给高压板 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在主板上查查看吧。楼上的各位同仁说的很好的。你慢慢查查看吧。很可能是给高压板供电的保险烧了。

网友:
有图像就是暗屏说明显卡图像是正常的 那就是供电的问题,好修

网友:
保险坏,少电压。。。。

网友:
你会修的话就好修

网友:
我有修到过一台以上楼主测的都没还坏掉了升压板

网友:
SL400屏暗先看20V保险

网友:
查一下升压电压,我修过一台,并不是通病。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吧 看看 主板上的接口有没有接好

网友:
查一下 吧 我以前遇到过 T61的机器  本来什么都好的 一拆机什么都没有了 安装进去又好的  是屏坏的换了一个屏也不显示

网友:
屏线,保险查查

网友:
一电容击穿,一电阻组织变大。

网友:
积分转正  我要下载资源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修的   实在不行买个通用的高压条  飞个供电和开启就搞定了

网友:
看看屏线边上的保险。。。一般这个情况是屏线接口边上的保险断了。。要是查不来的话就你看屏线接口边上的F开头的和L开头的都打一下

网友:
背光供电没满足啊

网友:
通病。主板上保险 用表测一下那点上的对地阻质

网友:
应该就是通病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发言,不解的是开启端(ON/OFF)和亮度端(ADJ)安理应该有电压的!

网友:
修屏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好修,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