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鼠标开机不能用

楼主(2014-05-14):
我自己用的电脑  开机USB不能用  每次都要重新插拔才能使用    鼠标光标经常自己漂    重装系统   换鼠标  这种情况还存在    .....
各位大神有办法解决没 ???

网友A:
所以USB接口都一样?用PS2试试咯或换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USB接口都一样?用PS2试试咯或换鼠标

只要是USB  都是那  p口没问题    ...

网友:
是所有USB口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好一点的鼠标垫试试

嗯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   南桥影响鼠标漂???

网友:
有可能南桥虚焊

网友:
接口对地阻抗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