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显示不全

楼主(2014-05-14):
z470 屏的 右面 大约 5cm 没法显示 东西 !   不知道 主板上的 哪个模块 负责屏的分辨率的 选择?

网友:
谢谢了  厉害 不错

liuguangsong -2 严禁灌水

网友:
显卡或屏坏了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屏码片问题,上次一个换屏的换了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B:
4楼说的对,这个是有码片的问题。。不过我这边都直接换,基本不修屏。。。

网友:
屏 换了   麻片也 涮了 就刷的  z470  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屏码片问题,上次一个换屏的换了就是这个现象。

我刷码片了  还是  那个样  我估计是 主板的 问题   因为是亮的  客户部接收风险  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说的对,这个是有码片的问题。。不过我这边都直接换,基本不修屏。。。

那你那边 挺好做来 我们 这边 不行  客户都是 很小心

网友:
那这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楼主解决了吗?好了告诉一声吧

网友:
换屏不得,就换屏线吧

网友:
哎 客户 着急 退了 我感觉 是 显卡

网友:
|没有把屏换到别的机器试下吗 或者外接看看

网友:
换屏试一下,遇过北桥出现这个问题的,不信可以论坛看看案例

网友:
刷个屏程序就搞定了

网友:
换个屏线

网友:
     如果屏屏线都换了。。  就去查电路。。。   排阻坏了,有可能出现在现象

网友:
屏坏了。鉴定完毕

网友(点评):
楼主都说屏换了 ,那就不是屏的事了呀,你有没有仔细看呀

网友:
显卡到屏接口线路上的电容你查查看,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软件设置问题,不是就是显卡哦

网友:
外接显示器 正常吗,你刷屏BIOS 了 ,也换屏了 ,再下来就刷屏线,看显卡附近 元件是否正常,主板上的屏接口 是否有问题,刷主板BIOS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可以用风枪试加焊1分钟显卡,看有没什么变化

网友:
可惜,客户拿走了,不然我还想看维修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