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不进系统和PE 求助

楼主(2014-05-14):
接到机子的故障是不断重启 在WIN7滚动条处过不去 之后重启 循环到滚动条不进系统 偶尔还会掉电 拔掉硬盘不会掉电 也不会重启 所以更换了固态硬盘 故障依旧 这机子是I5和QS77芯片组 摸到QS77芯片组发烫 更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 对了这机子一开机风扇狂转 适配器小绿灯也不亮的 但能开机的 PE也进不了  真的没招了   这机子版号是 820-3208-A 2012年的机子   愿广大同行出招求教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哟。会不会散热器有问题 哟

网友:
把散热处理一下

网友:
楼主没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很多有的就是系统引起的

网友:
系统机率怕小的很。我是没遇到 过~~~因为系统出问题的~~

网友:
换个系统哟,要不就换板了哦

网友:
PE都进不了啊 跟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
有个现象是 这个硬盘是双系统的 开机首先默认是进苹果系统 在苹果LOGO的时候马上就掉电  但是如果开机选WINDOS系统就不会掉电 但是到了滚动条那一直滚不过去啊 滚10分钟左右就自己掉电了

网友A:
我手上一台联想Y570也是这个故障,进水的,修供电换桥,修跑码,好不容易亮了,还卡滚动条,进不了PE桌面,头好大

网友:
风扇狂转,那是CPU的问题好吧, 但是呢, CPU不好干, 哈啊哈

网友:
看依稀触摸盘 有没有问题 ,苹果机器有好多都是触摸盘引起的风扇狂赚

网友:
先要排除CPU 内存 bois  再看掉电掉到多少,查下CPU供电

网友:
APPLE 用一步步装试试,要么就是显卡坏

网友:
我以前遇见个进水的机器也是差不多。好像是系统记忆故障。

网友:
apple的显卡坏得少,还是查下电压和信号吧

网友:
会不会是ec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一台联想Y570也是这个故障,进水的,修供电换桥,修跑码,好不容易亮了,还卡滚动条,进不了PE桌面, ...

今天修一台联想上网本,卡winxplogo  卡 PE  logo  最后把网卡芯片摘掉就好了

网友:
今天修一台联想上网本,卡winxplogo  卡 PE  logo  最后把网卡芯片摘掉就好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一台联想上网本,卡winxplogo  卡 PE  logo  最后把网卡芯片摘掉就好了

哦?我试试

网友:
最新消息 更换BIOS 搞定

网友:
和SMC一起换 具体是哪个 也不知道了 反正OK了 也没在去试试了 多谢发表的同行们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吧!苹果电脑系统引起的掉电美遇到过,但是系统引起掉电的电脑我最近遇到几台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楼主搞定没有,介绍介绍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