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T-S2P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4-05-14):
故障:  开机检测无CPU供电

GA-M68M-S2P_ 2.3 .pdf

网友:
CPUVDD_EN得到前提是桥供电内存供电OK。发出一个电源好信号给南桥(这款是单桥一般信号是PWROK PWRGD而这个是电源好是CK8_PWOK) CK8_PWOK是PWOK经过2个三极管转换。实测Q56D 级无电压则测PWOK有没有  测Q55PWO有5V D级有0V这种可能就是Q56坏 c32坏 桥坏 上拉电阻  先取电容因为容易 在换三级管 OK。主板修复

网友:
楼主我有一块  GA-M68MT-S2P  rev. 3.0 的板子  每次开机都要按复位键才能开机    你有图纸吗

网友:
收藏了  这种板子很少修道

网友(2014-06-14):
正在维修这种板希望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楼主         幸苦了 加点分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 谢谢。。。

网友:
图纸有密码呀楼主,

技嘉图纸本来就有密码,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这个也可以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