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引脚定义

楼主(2014-05-14):
有4个供电,200脚和202脚为SM总线波形测试点,3代槽供电和关键信号基本相同

网友:
楼主,其实可以说详细点

网友:
只要有图纸还不知道测试点么?杂牌没有那没话说,台式机的要是找不到图纸这都可以记下来,脚位都是死的,有图纸就不用担心找不到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