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有什么通病吗

楼主(2014-05-14):
手里有台华硕的X84H的板子 ,没有待机电流,找不到图纸呀,谁能指导下从哪入手本人新手

网友A:
上次修的电源口虚汗了

网友B:
我今天接到一台字显示不完全  换了显卡芯片还是如此  估计显存坏了 可是没有新的显存换啊  郁闷

网友(2014-06-15):
换一个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遇到了留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的电源口虚汗了

所以.已经解决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接到一台字显示不完全  换了显卡芯片还是如此  估计显存坏了 可是没有新的显存换啊  郁闷

显存比较少坏.先重植试试

网友:
呵呵,谁都通病,省省吧,没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华硕的本子bios坏的多,仅供参考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没有待机,还没有修好!

网友:
我有一台内屏不显示的

网友:
内屏不显示外接有点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