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OC MW19N-AA 有时重启

楼主(2014-05-14):
故障:客户讲有时用一天从上班到下班都正常,有时用几分种或1~2小时就出问题。现象是重启又看到AOC。LOGO,反复出现。开始以为捡了个便宜,可能是开关漏电,把按键板拆了还是一样,出现故障时量电压,都正常没问题,这下蛋痛了,还有是出现切换信号源画面故障,但就一个VGA接口 实在想不通。因为故障不是一直出现,偶尔才能看到修起来吃力,浪费时间。论坛的高手们出来支支招 谢谢

网友A:
这个其实很简单,刷MCU就可以了,论坛里有这个机子2025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很简单,刷MCU就可以了,论坛里有这个机子2025的BIOS

这现象不太可能吧,我试试

网友:
不会吧    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很简单,刷MCU就可以了,论坛里有这个机子2025的BIOS

刷过了不知道有没有好。这问题还得试试

网友B:
RTD2533发热量高吗
正常的时候用风枪加热一下 会重启吗

网友:
看一下电源稳定不

网友:
正常稳定。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D2533发热量高吗
正常的时候用风枪加热一下 会重启吗

温度还好,不是很热

网友:
主芯片容易坏

网友C:
我感觉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刷写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只能一个一个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

作天刷过没看到问题,今天用了一会又还是一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