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求助

楼主(2014-05-14):
联想V470  板号是:LA47MB 10250-2   芯片组是HM65  机子进水,原来故障为不触发,EC有两个脚腐蚀,处理之后,发现没有集显供电,换铁壳和驱动芯片后,集显供电也来了。现在的问题是电流1A左右掉电到待机,不上内存不掉,因为集显供电是跑过内存之后才有的,显波器测在集显供电出来之后200-300MS左右就掉电,换过CPU跟内存也是一样的,求方向跟思路,BIOS刷了几个

补充内容 (2014-5-19 15:59):
这个板修好了,路很曲折,还有很多不明白之处。简单说一下,第一天修到上内存掉电,没有思路修不下去了,扔了两天没有弄,第三天捡来修,发现故障不一样了,变成上电到0.2A掉到待机,最后测试发现SVID没有波型

补充内容 (2014-5-19 16:02):
刷了很多BOIS一样的现象,买了个南桥跟EC,因为EC当时有腐蚀,又不贵就带着买了一个,货到了之后换上EC跟南桥,上电到0.6不掉,诊断卡不跑码,头痛了,洗板水洗内存无果,后来想想是不是EC带程序呢,因为EC下面没...

补充内容 (2014-5-19 16:04):
BIOS.换回原来的EC,果然亮机了,因为这个机子是在水桶里泡过,没有什么明显的故障点,没有什么思路

补充内容 (2014-5-19 16:07):
想想问问各位大神这个EC倒底带不带程序,NPCE795GAOD—   我是换的一样的,绝对焊好了,我后来亮机了又换上去测试了一下,一样的现象

网友:
经验给你说点 NCP5911  龟壳上管 拆开看下 这个机子没有显卡供电 看着响亮了 就是不亮 必须处理好   修好几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