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Y460 (板号: DAKL2AMB8D0 REVD ) 风扇狂转,一分钟不到就掉电了,

楼主(2014-05-1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尝试更新BIOS  散热做好没?

网友B:
是HM55桥吗?是的话,要刷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HM55桥吗?是的话,要刷BIOS的

BIOS已刷,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更新BIOS  散热做好没?

BIOS 刷过了,还是一样,散热也做好了

网友:
bios没刷对吧,或者扇热有问题,楼主在琢磨琢磨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了。 楼主多刷几个, 以前也有遇过 就是刷BIOS好的,不行的话,进安全模式看看会不会掉

网友:
BIOS已经刷3个了,大概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散热,程序、、、、

网友(2014-06-23):
换个bios再排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