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键盘不能开机

楼主(2014-05-14):
求助 R400  键盘 按开关 不能开机  把键盘拆下来 短接主板上的键盘口可以开机,以为键盘坏了.换了个新键盘后,开了两把后,进不了系统就掉电.裸板待机003-004 , 有时待机011. 很无助.

网友:
查查键盘到IO的电路啊,。 换了新的不行。就要去查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