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有时候可以正常进去系统 有时候不可以

楼主(2014-05-14):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 HP一体机有时候可以正常进去系统 有时候不可以 鼠标和键盘也是有时候可以用 有时候不可以用 这个是那里的问题?知道的麻烦教下小弟 谢谢

网友:
不拆机,不测量就上来问,怎么回答你呢

网友:
拆机 拔掉所有的外设看看 换个硬盘 内存 试试 摸下南桥看看发不发热 还有你说的进不了系统,是进去蓝屏重启,还是运行到Windows 卡住了

网友:
换个充电器试试,看看是不是功率问题

网友:
拆了把,替换法看看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