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用非原装电源用了几天,现在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4-05-14):
hp cq32用非原装电源用了几天,一切正常。有一次按电源键,电脑没有开机成功,电源键上的灯每间隔2-3秒闪一下,闪过一段时间(大概半个小时)后自动开机了。
但现在不能开机了,现象是按电源键后,电源键上的灯每间隔2-3秒闪一下,一直这样。始终无法开机。

一直是单独用电源,无电池。没有原装电源适配器。

单独测试这个非原装电源适配器,有19V电源,中间针原来是从电源正极串一个300K的电阴,不接负载是19V,插上电脑变为0.8V,我现在从19V电阻分压,得到4.8V的电压给中间针,但现在插上电脑还是无法开机,故障还是那样,19V电源电压是正常的。
高手们没有没修过这种机,是主板坏了,还是适配器不行?

网友:
拿到专业维修店看看吧,你这个给的信息量太小了,无法判断

网友:
我想自己动手修,现在不知道HP CQ32这款本本主机检测电源适配器是什么检测方式,我知道很老的本本是不检测电源适配器的,后来的本本是电压检测,现在新型的大多是数据检测,就是主机可以检测到适配器的型号信息,是否正常等,所有的检测都是适配器中间针连接的.我所担心的是用杂牌适配器中间针信号不符合这款本本的要求致不能开机,或者是中间针信号不对而致主板损坏,想请修过这款本本的大神说说它的适配器检测方式,中间针是什么信号?信号不对致主板那一部分损坏?

网友:
补充:如图,电源适配器中间针接到主板上就是CN4的7脚.1和2是电源正,3和4是电源负,5和6是LED.

网友:
你只能另外
拿充电器和电池试试

网友:
应该是本本板出了问题,去店里面修吧

网友:
自己替换试一下!建议找专业人士!

网友:
找专业人士修修 吧    小毛病你别扩大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本来没多大问题  你在把扩大了 修的时候就麻烦了

网友:
拿到店里修不是我的个性啊,我也是搞过修理地,只是本本搞的少,修好它不是目的,搞清楚它才是目的,各位大吓就别说拿到店里修了,呵呵.
再补充一下信息:我的充电管理芯片是BQ24721C,系统IO芯片是IT8502E.

网友:
初步判断是主板问题

网友:
也许是公共点短路吧

网友:
如果确定电源是好的,那肯定是主板上有问题了,可能没有检测到反馈电压,或者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主板的问题,请问大神,所谓公共点是指什么点,这可以修本本的行话,非本本专业伤不起呀,还请科普一下哦

网友:
现在不知道HP CQ32这款本本主机是如何检测电源适配器的?
电源适配器中间针应该是什么信号?模电压信号?还是数字脉冲信号?
机器型号HP CQ32-111TX

网友:
你没基础,还是去专业点的店子里去,免得把板搞报废

网友:
不装电池,适配器插上不按任何键,测量了一下,情况是这样的:适配器进来+VADPTR有19.5V正常,经过L2后+VADP也是19.5V正常,经过MOS管U9后电压也有19.5V,再经过电流检测器U8电压也有19.5V,再经过一个MOS管U7后+VBATR电压也有19.5V.
按开机键后,开机键旁的指示灯大约有规律的5秒闪一下,适配器接口旁的指是灯状态不变一直亮白色.这种情况下再测量上述各点电压,有轻微跳动,在19.5V到19.4V之间跳动,跟随灯闪的节奏.这说明开键信号发出去了,有开机动作,只是哪里保护了,想开,开不起来.
再测量BQ24721C的5脚(ACDET)电压有2.1V,该芯片供电和参考电压都正常.

网友:
公共点+VBATR电压也有19.5V

网友:
没法帮你分析。。。。

网友:
直播维修过程
下一步我准备检查3V,5V待机电源,检查情况会随时发上来.

网友:
重新说一下故障现象:

HP CQ32-111TX I5的机子
无电池,插电源适配器,充电指示灯亮白灯,按开机键开机灯和键盘上的灯闪一下就灭了,开不起来,等大约5秒灯又自己闪一下,还是开不起来,如此循环。

初步检测主板,公共点电压有19.5V,按开机键有动作,说明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烧掉了啊!11111111

网友:
经测试待机电压+V3A(L1010对地电压)有3.3V,+V5A(L1008对地电压)有5.1V,可以说待机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按开机键,在开机键到能测到高--低--高的变化.高电平是3.3V,低电平是0V,充分说明开机按键电路没有问题.

按开机键后,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灭,大约5S后再闪一下又灭,如此循环.分析应该是电路保护了.

下个星期一继续修.

大神们给个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
今天继续测量,不插适配器,量各路供电对地阻值,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

结果如下:
L6,GPU供电是10欧;
L4,DDR供电是970欧,没插内存;
L1,+1.8VS不知道给谁供电的,210欧;
L5,电池线路上的,100K欧;
L1010,3V待机电源,97欧;
L1008,5V待机电源,17K欧;
L1003,L1001,CPU供电,45欧;
L1000,多用供电,11欧.

似乎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下一步怎么搞?
明天通电开机看看,量一个通电各路电压跳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