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0i CMOS 放电可以开机

楼主(2014-05-14):
ibm t430i 通电有待机电流0.02A,然后慢慢降低到0,不触发。给CMOS电池放电,通电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只要关机再开就不触发?求助,给点方向

网友:
找电路图,看看RTC电路。

网友:
自己顶一下,兄弟们帮帮忙

网友:
赏赐也遇到过,拔了电池就可以,装上就不行,查rtc电路,不行换南桥,这个修的话有风险,我赏赐换了好的

网友:
这个还没有修到过 现在本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刷bios,不行应该是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