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 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4-05-14):
        ACER4743  电池开机正常        用电源就开不起             用电源待机0`08    51123发烫     3  5V有输出      换了51123还是一样     该从何下手

网友A:
换那3V  5V旁边的那两个电容

网友:
我感觉这种故障跟35V没有关系把  ?

网友:
待机偏高。电源开不了就看充电电路。。。一个一个差先修电源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那3V  5V旁边的那两个电容

谢谢      就是那    我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  应该就是通病吧

网友:
51125或者是3 5 V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