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S#之后的信号顺序

楼主(2014-05-14):
PM45 ADS#之后应该继续查哪个信号 现在有个Y450 ADS#有波形了 下面应该怎么办 加电到0.98左右就不动了
别的正常

网友:
后面没有信号了

网友A:
应该还有吧,应该是软启动了吧

网友B:
查pci-frame# lpc-frame#的波形有没有 看是否卡在网卡等其他外设

网友C:
bios或ec的lad线或pci ad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pci-frame# lpc-frame#的波形有没有 看是否卡在网卡等其他外设

这俩信号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
我去 是无边大神啊 好久不见了 怎么会没有信号了呢

网友:
先测下lpc-frame# 和pci-frame#

网友:
ADS是片选,有个拉低电压才选到。才会有POST

网友:
PM45电压0.98不够,应该在CPU的PG/RST信号。PM45板要1.4才亮屏。GM45是1.2左右。关键看电流跳边大概的,你说下电流的情况。

网友:
帧周期!LPC-FRAME     PCI-FRAME!

网友:
能不能给点建议 伟大的无边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吧,应该是软启动了吧

真的有哦 只是我们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或ec的lad线或pci ad线

这个真心不懂啊 我找找去啊

网友:
我不会用波波,一般就只能刷刷BIOS,看看显卡,北桥这边的电路了

网友:
我也一样,BIOS的波形不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俩信号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应该先有波形,然后成为3.3V的直线

网友:
ADS# 该是真信号吧

网友:
通常ADS#波形有了,就该考虑显卡了

网友:
这块我也是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俩信号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你加我QQ 发你看下 418955507

网友:
没波波可以看诊断卡代码  诊断卡就相当于波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