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台戴尔ST2220MB显示器 指示灯亮黄灯屏幕无亮机按键无反应

楼主(2014-05-14):
一台戴尔ST2220MB显示器 指示灯亮黄灯屏幕无亮机按键无反应 、 求助解决方法

网友:
先测试一下驱动板上的各级供电正常不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也可以先刷个程序,或者先检查驱动板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