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通用S19A100N

楼主(2014-05-14):
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通用S19A100N

网友:
请楼主看一下 打不开啊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有没有三星E2220的驱动板图纸,上面有一个降压的6脚芯片温度一高就自动关机,想找个图纸看看或者有没有什么能代换。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那个要换,要不用7805加一限流电阻可以改,你查查降压元件的PDF,
要全部下载一起解压啊,

网友A:
我是都下载下来了,但解压的时候还是出错,我用WINRAR解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都下载下来了,但解压的时候还是出错,我用WINRAR解压的

用2345压缩看看  你那个元件不是降压的吧

网友:
会楼上的 不太清楚,所以想找个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