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得的ut139c怎么样,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2014-05-14):
想入手一台200元左右的国产万用表,自动量程的,功能多点,速度快点。原来考虑vc86e,但是看论坛发现小问题不少,电阻档阻值高,没有真有效值(其实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是转盘不耐用,这个坏了表就可以扔了。
ut61e单位有一台,转盘手感确实好,家里用不想买重复了,华谊的表貌似做工也扎实,但是200左右没有性价比高的表。看到优利得新出的ut139c也不错,6000读数也够用了。还能测试变频器、有nvc。听说还可以接钳表,不过还没有配件卖。大家看看怎么样。这个表有个问题就是没有模拟条,不过以前用真没有注意过模拟条,用处大吗?大家说说看
想入手一台200元左右的国产万用表,自动量程的,功能多点,速度快点。原来考虑vc86e,但是看论坛发现小问题不少,电阻档阻值高,没有真有效值(其实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是转盘不耐用,这个坏了表就可以扔了。 ut61e单位有一台,转盘手感确实好,家里用不想买重复了,华谊的表貌似做工也扎实,但是200左右没有性价比高的表。看到优利得新出的ut139c也不错,6000读数也够用了。还能测试变频器、有nvc。听说还可以接钳表,不过还没有配件卖。大家看看怎么样。这个表有个问题就是没有模拟条,不过以前用真没有注意过模拟条,用处大吗?大家说说看

网友:
模拟条还是有用的,还是UT61E吧,这个新东西看起来很不值钱的样子,几乎没有测试报告。
再说了,用惯四位半,这种同价位的四位表肯定用起来不顺手。

网友A:
做工国产中一流。电压档全部短路归0。低阻档短路归0,二级管档短路0.002。蜂鸣档短路0.4。二极档最大显示3.000V。就是9V表也很少见。就是自动关机唤醒后蜂鸣档有问题。刷新率与我头像表一样,但差好多。

网友:
你试一下UT61E自动关机唤醒后(不要用波段开关要用按键唤醒)蜂鸣档短路是?
谢谢!

网友:
看上去不错,但没有用过这种表。

网友B(2014-06-22):
引用 网友A:
做工国产中一流。电压档全部短路归0。低阻档短路归0,二级管档短路0.002。蜂鸣档短路0.4。二极档最大显示3. ...

师傅你好!
请试一下测量CRT灯丝电压。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师傅你好!
请试一下测量CRT灯丝电压。
谢谢!

我这里没有CRT,UT139C 说是真有效值(45H-1KH)但我测了开关电源是测不出(175K)
不过再低档的数表,你串个二极管如看了不满意那就再并个0.047uF.
你还在玩CRT,那用针比较好,行管C极用数表测,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没有CRT,UT139C 说是真有效值(45H-1KH)但我测了开关电源是测不出(175K)
不过再低档的数表 ...

遇到一台CRT,测量灯丝电压。对比了几块表,139c。竟然测量不出来灯丝电压。UT58D测量是6.3V。
另外,不知道哪个档位是测量真有效值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