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P43+无CPU供电维修疑难!求助!

楼主(2014-05-14):
手上磐正AP43+  经查无CPU供电,供电管理是RT8802A+BD-AH驱动芯片组成。

经查1脚EN 0V 12脚DVD=1.2V 经跑线发现1脚接一个68X电阻和三极管Q1 Q1由三极管Q2控制,上电测了下Q2 B极高电平,但是没导通所以Q2坏  换了1脚EN1.2V有了,本以为就下该好了可是问题还是不出CPU核心供电。
又查了1=1.2V 12=1.2V VDD=5V VID7和0=0V  VID1至6=1.1V  PWM1-3=1.8V PWM4-5=5V
条件全满足接下来是驱动芯片

由上图查BOOT1-3= 12V VDD=12V PVCC1-2=12V
因为手上只有个BD-BB代换下BD-AH还是无输出 我可不可以说是RT8802A坏了?(手上无8802A郁闷)
现在CPU是微热

网友A:
直接查6脚和12脚。。。。问题在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查6脚和12脚。。。。问题在此。

6脚查外围电路图是直接接一个电容扣然接地。12脚是DVD1.2V没问题

网友B:
明显12脚的点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12脚的点电压不对

12脚经12V电压分压计算也是1.2V R1=105 R2=124 你自己算算

网友:
测了6脚SS 和15脚ADJ  都是0V  感觉不对  我估计是RT8802A坏了

网友:
EN 跟 DVD 正常的话,就把RT8802A 换了试下

网友C:
测量一下上下管G极电压多少先理判断,如果上管无电压,下管有电压是过流,如果上下管都没有电压把两个芯片同时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上下管G极电压多少先理判断,如果上管无电压,下管有电压是过流,如果上下管都没有电压把两个芯片 ...

请教下徐老师要是过流应该怎么检修呢。

网友:
EN 跟 DVD 正常的话,就把RT8802A 换了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上下管G极电压多少先理判断,如果上管无电压,下管有电压是过流,如果上下管都没有电压把两个芯片 ...

老师,这句话好像没交啊,我记下了,经典...

网友:
2脚的PG   1.03v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