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不开机

楼主(2014-05-14):
我今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Z470进水了,有待机0.01就是不开机请求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有系统待机没

网友:
3.5V YOU?

网友:
先量电感是否短路,3V 5V有无?

网友:
0.01待机正常,bios和io工作条件查一下

网友:
先把进水 腐蚀的原件 处理好。替换掉。再看有无断线。一般的就好了。进水多的另说。

网友:
待机正常吗   公共点有点吗    隔离保护看看吧   待机芯片正常吗

网友:
先打值   各个电感   没问题就查保护隔离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的也有一台这样的机,没啥思路

网友(2014-06-16):
我一台BOISEC和南桥都刷过了,EC供电,时钟,复位,LID ACIN都查了,触发开关PWRBIN一直为高,不跳变,EC也换了,无思路了

网友:
老师的帖子一定要顶的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吗,EC的工作条件呢,量过了没

网友:
查查待机,对地阻值

网友:
我接到一台也是这样啊]
待机电压正常,按开关也是有跳变,但是SL4过来只有1.5这就不正常了

网友:
对了,我这台和楼主的一样,按开关没有一点反应,我估计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就电阻腐蚀了。。

网友:
     先看各个电感对地阻值,再测各关键点电压,一步步来呗,

网友:
查主供电,3 5 V  IO开机条件 BIOS

网友:
BIOS EC  南桥

网友:
看大家讨论学完习下

网友:
可以测下开关是否有高电平,再没有就查开关的电是哪来的,有就多为ec的问题了,待机电流不升了可以判断ec没给sb发出上电允许,换个ec试试

网友:
把一台机器修好是要分析实践的,别人不可能一下子告诉你具体哪里坏了啊,一步步按时序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