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内接灰屏,外接花屏

楼主(2014-05-14):
这是外接

这是内接

如题,联想SL400内接灰屏,外接花屏.显卡和显存都换了新的还是一样.PM45也换过了,故障依旧.由于没有现成的屏,所以没有换屏试.现在没了思路,有没有修到过同样故障的,请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4-5-15 10:40):
已经搞定,是LVDS的供电没有,那个转换的管子(Q9100)被上家拆掉了

网友:
呵呵   我是来专分的  哥们

网友:
°つ┈━═☆川 -2 严禁灌水
小¥伍 -10 严禁灌水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A:
看着像显存的问题,显存是加焊的还是换的

网友B:
我有个人SL410和你的症状一样换显卡显存一样,开始怀疑显卡问题,风枪吹了下,还亮了,加焊后就那样了

网友C:
建议楼主,查下显卡的LVDS模块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显存的问题,显存是加焊的还是换的

最开始是重做的,做上去不行.然后显卡和显存都换了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人SL410和你的症状一样换显卡显存一样,开始怀疑显卡问题,风枪吹了下,还亮了,加焊后就那样了

最后有没有搞定?

网友:
很明显是线路问题了。

网友:
搞显卡时  把显存搞爆锡了   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显卡。现存有坏的或供电

网友:
还是显示部分,看看供电,还有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查下显卡的LVDS模块供电是否正常。

在感谢你了,哥们  我一查LVDS的供电还真的有重大发现.LVDS的1.8V供电没,现在终于亮机了

网友:
我的也好了是显卡和显存的有根线断了,辛亏有点位图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像卡 屏啊都换了也没好

网友:
显卡  显存的供电都正常么

网友:
华硕K43SV的也是内接灰屏,外接花屏。。。你们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显卡问题啊,注意显存啊,一不小心也是要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