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4-05-14):
台式电脑,可能天气潮湿的原因,开不了机了,内存擦了一下,主板亮灯,电源显卡没坏,怎么回事?

网友:
用吹风机吹一吹,然后等一会,,电源线什么的插好,,故障排除!!

网友:
有没被雷打过呀,回潮大部是南桥多,请找专业维修店进行维修。

网友:
重新组装一下  还不行的话  就找专业维修电脑的吧

网友:
记住先把硬盘电源线拔掉哟,等都正常啦再插上啦

网友:
找专业人士干!

网友:
  你说的太片面 那问题多了

网友:
想必楼主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可能主板有些元件老化或损坏了,建议送店维修,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不是专业的 一般都描述的不行  没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