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ZM-ELG41B-LM无CPU电压求助

楼主(2014-05-14):
收到三块致铭ZM-ELG41B-LM无CPU电压。其它电压都是正常的,L6713A的管理芯片。主要是46脚没有电压,这个引脚是SS EN,正常听说 是1.7V吧,46脚连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没有电压,个人感觉不对。正极连一个电阻后接32脚。无从入手,请高手指教!!!!先谢过!!!!!

网友(点评):
按楼主说的应该是芯片内部问题,34脚没有电压输出,是不是芯片内部基准电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那就从电源管理芯片入手吧

网友:
感觉46脚跑线不对,好好观察下走线

网友:
17脚才是开启,测下电压多少,不正常了,就顺着这个脚跑线

网友:
跑线查找EN来源,不行就画个草图慢慢分析

网友:
这个芯片重点查EN信号,估计会有惊喜的

网友:
17脚正常啊3.3V。就是46脚没电压,有时只有零点多。

网友:
求高手相助啊,我现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没有 满足怎么发出46脚啊 SSEN/PGOOD

网友:
换电源ic 试试

网友:
电源IC换了就能亮一会,超不过30秒又没了,气死我了,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致铭的主板都说是致命的,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找个图纸,试着修一下!

网友:
饼哥不是教过吗?像这种情况可以吧主芯片和驱动芯片和上管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