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华擎880G主板,时能检测到硬盘时检测不到。

楼主(2014-05-14):
串口和IDE都是一样。检测不到。求方法小白级别。

网友:
测供电,打值看看外接设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连接的电容或桥的问题,有 时电源带不起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打串中数据线的值,值正常了就测下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