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怪问题!大伙研究下

楼主(2014-05-14):
机型型号 DV7  板号A-4091P AMD集成的,北桥是216-0674026
问题:触发后+1.2VALW变成0V了,后级无短路
此电压只接南桥和Q11 如图:
测量Q11各阻值正常(Q11断开了开机还是一样),+1.2VALW为0V的时候开启信号还有3.3V的
南桥换了,+1.2VALW供电IC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有哪位大哥见过这种问题的,或者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供电IC的图

网友A:
你的这个电压可以直接连载一起看看      123脚和5678脚连在一起

网友B:
直接换板吧  修下去要亏了

网友C:
难道51124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电压可以直接连载一起看看      123脚和5678脚连在一起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板吧  修下去要亏了

大哥,换板贵呀!再说我也想弄明白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51124不工作了。

应该不像是,待机下电压是有的,只有触发后才没有了,我想应该是后级的电路出问题了,但是一直都没找到有问题的地方

网友D:
得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保护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得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保护啦

怎么看呢?对了,其它电压除了51124的另一端电压,其它电压都出来.

网友E:
Q11DS直连看看是不是会拉低,拆了那两个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Q11DS直连看看是不是会拉低,拆了那两个电容看看

Q11拆掉了还会的

网友:
把后级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