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充电芯片虚焊引起的SONY VPCEG-211T不过保护隔离之秒杀!!

楼主(2014-05-14):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SONY211T,故障是插电池能开机,插充电器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触发,接过机器插可调第一次能触发上电,拔掉重插开机没反应,看电流表无待机,速拆机打开图纸找到保护隔离 测PR4003两端无电压,再测PU4001D极19V正常,注意PU4001和PU4006两个隔离管都是N沟道的,所以要想导通G极电压应该要大于S极电压4.5V以上。用两个N沟道场管做保护隔离我还是第一次见,呵呵。不过没关系接着看---------直接再测两个场管的G极都为0V,看图 两个场管的G都受控于PQ4009,而PQ4009同时受控于PQ4008_Gate和充电芯片4脚ACDRV,先测PQ4008_Gate G极3V左右高电平,再测PQ4009 G极无电压,PQ4009 G极实际上是受控于PQ4008_Gate导通后对地PR4021和R9318串联分压得到的电压。所以PU4001和PU4006的导通实际上是受控于充电芯片4脚ACDRV,而且4脚ACDRV电压至少要在23V左右。但实际测得4脚ACDRV为0V。那接下来就要找找ACDRV的工作条件啦,仔细看充电芯片 便知,实际上ACDRV只要在充电芯片VCC供电有之后就会出来23V左右电压,而20脚VCC是直接AD+过来的电压实测有19V电压,那说明ACDRV为0V要么就是芯片坏,要么就是少地线,那就先简单后复杂加焊一下,加焊之后再插电源待机0.01,开机正常,测4脚ACDRV确有24V电压。过段时间再插拔开机还是正常 的,这样重复了好多次每次都能开机触发
兄弟们好的话请给个辛苦分吧,要不然发帖都没兴致啦

网友:
同志们,别光看啊,有啥地方不对的请评论一下,觉得好得话也评论一下,按就很满足了

网友A:
图怎么不分享下啊,

j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怎么不分享下啊,

什么图啊

网友:
楼主加焊后要测试的,上次也加焊几天就返修了

网友:
很喜欢楼主的先加焊

网友:
索尼的都不好修,有些不过隔离居然只要放放电。认真查电路反而不好修。高手啊

网友(2018-07-15):
老哥,这个没接地直接飞个线吗

网友(2019-10-09):
可以可以,看到这样的文章我就加分

网友:
可以可以,看到这样的文章我

网友(2020-10-23):
我的故障和你一样,可是加焊没用,换了新的芯片故障还是一样,你说的少地线是怎么做

网友:
ACDRV不是只要在充电芯片VCC供电有之后就有,还需要6脚ACDET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后才产生。

网友:
14年的帖子。。。。

网友(2020-11-28):
只要有VCC,4脚就会出ACDRV?还有条件吧

网友:
返修几率大大的

网友(2021-05-19):
acdrv 隔离保护电路有升压电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