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14-05-14):
显卡核心供电电容为什么用万用表测量两脚都是接地啊,

网友:
显卡对地阻值都低,高端显卡二极管档1欧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很正常啊。。

网友:
阻止偏低时正常的 不是有响声就是接地的

网友:
只要不是O欧都正常,显卡对地阻值都很低的

网友:
只是响了吧,估计是10左右 -5 ,很正常,因为是1.05V供电,对地阻止就是那样,很低,毕竟电压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