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IN开机掉电

楼主(2014-05-14):
收到一台X8AIN的机子,开机掉电,换了核心供电也没用,换了个CPU开机正常了,但过半小时左右又掉,求解。

网友:
最小系统测试法,一个个试了.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接着测量各个供电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把CPU  内存    显卡  电源  一个一个的换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