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删除照片后怎么恢复

楼主(2014-05-14):
就是有些简单的数据恢复软件。朋友的三星手机,好多照片直接从手机删除了!她手机没有内存卡都是存在本机内存上,我用软件都发现不了设备,问问朋友们都用什么恢复软件。真心没恢复过手机数据。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有客户来手机来恢复照片 试过好多软件不行   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有客户来手机来恢复照片 试过好多软件不行   求解答

主要是电脑里不会生成盘符!软件跟本找不到他,怎么办

网友B:
先ROOT一下,然后使用adb命令,镜像用户区,再拷贝到电脑里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C:
需要专业的手机恢复软件,可以像普通硬盘一样扫描恢复,软件不便宜,目前没有看到盗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ROOT一下,然后使用adb命令,镜像用户区,再拷贝到电脑里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就可以了。

对于adb命令没研究过,看了看没懂,最后朋友说要不算了,怪麻烦的。就没有实验,这方面确实空白了。谢谢

网友:
软件不便宜  成功率还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有客户来手机来恢复照片 试过好多软件不行   求解答

当然不行,文件系统不一样啊,要用Linux系统。

网友:
一般客户都是我的照片很重要很重要,一报价钱,算了吧,还是钱重要,,,现在有些软件就算找到了里面的删除的图片也有部分 不完整的,可能只出来个文件名 或者出来半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专业的手机恢复软件,可以像普通硬盘一样扫描恢复,软件不便宜,目前没有看到盗版的。

问下罗工,IPAD同步把照片丢失了能恢复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然不行,文件系统不一样啊,要用Linux系统。

大哥 可以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 可以说详细点?

就是说windows系统不能识别extx文件系统的分区,在linux系统其实没有分区的概念,分区只在windows系统才有。找软件做镜像然后用winhex分析,在导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ROOT一下,然后使用adb命令,镜像用户区,再拷贝到电脑里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就可以了。

俊工 adb 镜像手机用户区命令 是什么啦?

网友:
恢复手机文件 只能做镜像 然后在电脑上用WINHEX恢复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     试试这种方法    感谢

网友:
手机里用的闪存,删了貌似无法恢复吧

网友(2014-06-13):
恢复不了了,还是算了吧

网友:
同求大神分享知识  我也遇到过  上个星期 一个 女的  来我店里让我帮他恢复 说里面有他去世的爸爸的图片  搞得不可怜的 我也没有帮到他  挺遗憾的 ,希望能找到恢复照片的方法

网友:
传说 手机刷机后还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