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了通用板不显示

楼主(2014-05-14):
今天修一台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换了一个通用的板子型号是E326265。换好以后插上屏线显示无信号OK可是一插VGA和电脑一连接就是黑屏背光都不亮了怎么回事啊!
黑屏
同意楼主:
2.0
小炎
同意楼主:

网友:
你再换一块驱动板看看行不行
同意楼主:
3.0
小炎
同意楼主:

网友:
通用驱动板与你显示屏程序不合适,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
同意楼主:
4.0
小炎
同意楼主:

网友:
通用驱动板有时也会和屏不服的,换一个试试,不行就换其他型号的试试,如果灯管没问题的话
同意楼主:
1.0
小炎
同意楼主:

网友:
功率达不到吧
同意楼主:
3.0
小炎
同意楼主:

网友:
看一下这个时候开关还可以正常的开关不,如果可以就是驱动板与电源板之间没有改好,如果都不能正常的开关了,就是驱动板有关系,其实可以测试一下驱动信号,如果有的话背光不亮,肯定是电源一体板部分有问题或是没有改好
同意楼主:
3.0
小炎
同意楼主:

网友:
有好几个 情况可以造成你说的故障 , 程序 电源功率 驱动板行场同步有问题
同意楼主:
5.0
小炎
同意楼主:

网友:
程序你刷了吗、、?必须要刷的
同意楼主:
2.0
小炎
同意楼主:

网友:
屏的型号,大小,通用的驱动板不一定所有的屏都能点亮工作。也有不支持的

网友:
这个不是所有通用板都能用啊,看尺寸,分辨率,有的要刷程序的,,,,

网友:
要刷程序的哦